使用在变频器附近的电话,变频器一启动电话就有噪声,怎么破?有音频专用的降噪滤...

楼主(2019-06-14):
请教大神,使用在变频器附近的电话,变频器一启动电话就有噪声,怎么破?有音频专用的降噪滤波器么?感谢!

网友:
这是常见的情形,还是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
先排查是通过线缆传导干扰还是空间辐射的干扰,定位出来后才能有一下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