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放大器&LNA&宽带放大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6-14):
请教大神,
怎么样才叫做功率放大器?是说功率增益达到多少以上就叫功率放大器吗?
我自己的理解是:各种放大器都是由单管或者多个晶体管级联而成,设计的时候着重考虑哪个参数就叫**放大器。比如说LNA,在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就是噪声问题,所以叫低噪声放大器。而功率放大器就是着重考虑功率增益了,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还有功率放大器大概的指标是多少呢?
感谢!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放大器除了信号能量增益外,只是各有侧重点。
补充一点,功率放大器更侧重考虑功放的输出能力,以及大功率输出后带来的问题,如支持高效散热的封装,能支持大电流的管芯架构设计等等。

网友:
PA和LNA的设计指标不同,个人理解PA要求输出功率,效率等,LNA注重噪声系数。所以两者的设计方式也不同,PA都是从末级开始设计,LNA是从第一级开始设计。
功率放大器指标有很多,也分具体应用场合,例如移动设备的PA会看中效率这个指标,而基站的PA看中线性度(失真)这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