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型头的工作频率通常在18GHZ以下,为什么26.5GHz的安捷伦X系列以及PSA系列频谱仪...

楼主(2019-06-14):
请教大神
N型头的工作频率通常在18GHZ以下,为什么26.5GHz的安捷伦X系列以及PSA系列频谱仪采用N型头作为标配?感谢!

网友:
任何同轴结构都存在高频截止频率,TEM波截止频率与同轴的横截面结构尺寸(外导体内径、内导体外径、介质的介电常数)密切相关:f=2c/(π*sqrt(ε*(d+D)))。与N型头的外部螺纹结构无关,螺纹结构只起到加强机械强度作用。
那么N型头内部结构就可以做些尺寸上的优化(比如缩小同轴尺寸),以传输26.5GHz的TEM波,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