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静电放电发生器正负电压

楼主(2019-06-14):
有一个很棘手的产品,空气+8KV通过了,-8KV就是过不了,整改方式都是一样的,电路也不复杂。就是不明白正负电压的干扰路径有什么区别呢?感谢!

网友:
一般IC的I/O對負電壓很weak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

网友:
有的产品对负电压敏感,有的对正电压敏感,跟芯片供电逻辑也有一定关系。
正电压放电的时候电流从静电枪流向被测物上相对电压低且路径通畅的地方,负电压放电的时候电流从被测物上相对电压高的地方沿通畅路径流向枪。

网友: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
得从你的静电放电防护电路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