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为你揭开 S 参数的秘密(二)

楼主(2019-06-14):
    这一次,为你揭开 S 参数的秘密(二)
    EDA365原创 作者:汪洋大海

    在上一期的内容中,我们和大家一期复习了一遍S参数的定义,及其现实的物理意义,不知道大家都理解了没?

    这一期将承接上期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掰扯掰扯,S参数与它的兄弟参数之间的转换!

    1、VSWR

    很多小伙伴在日常工作中,常常会用到射频网络分析仪,来测试S参数。

    通过S11这个反射参数可以分析和判断,端口阻抗是否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匹配。

    那么如何判断端口已经达到匹配要求呢?

    很简单的方法,当给端口一个入射波时,如果在端口完全没有检测的反射波,则可以认为这个端口已经匹配。

    上图是一个无耗双端口网络的信号传输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从1端口输入的能量,全部在2端口输出,完全没有反射能量,则我们认为1端口已匹配。
    在上一期中,我们介绍过return loss回波损耗的概念。在工作中使用回波损耗分析判断端口的反射情况是非常方便的,回波损耗越小,说明反射能量越小,端口的阻抗匹配度就越高。

    下图是一个从1GHz到10GHz回波损耗数据图,其值在-25dB以下的:

    我们可以看到,回波损耗的数值以log 对数的形式来表达,数值向下无限小,对初学者来说,判断数值是否足够好并不容易,虽然通常我们认为-25dB以下的回损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数据。

    有没有一种更直观的数据让我们知道最佳数值在哪里?

    我们离最佳数值的差距还有多远?

    有的,VSWR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VSWR中文全称 电压驻波比。让我们代入S参数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当S11无限接近0时,VSWR将无限接近1!

    将上面两张图的S11转为VSWR数据后,我们发现,两个数据都非常接近极限值1。

    下面列出常用的VSWR 与 回波损耗 以及传输效率的数据转换表格,供大家参考。牢记红色部分关键值,会对你的射频工作很有帮助。

    2、Z参数矩阵和Y参数矩阵

    对于非微波射频专业的小伙伴,这两个参数应该是非常陌生的。

    我们这里仅做简单的概念描述,复杂的公式计算就不多做介绍了。

    Z参量我们称之为阻抗,Y参量我们称之为导纳,两者之间有简单的对应关系:

    从上式可知,两者之间为互逆关系(就是互为倒数)。

    两者和S参数一样,也有用于描述一个完整网络的参数矩阵。

    这两个参数矩阵都是可以和S参数进行矩阵转换的,也就是说,得到其中一个参数矩阵的值,就可以求出其他参数矩阵。

    其中,我们将脚标数字相同的参数如Z11,Y11称为端口输入阻抗或输入导纳,其他脚标数字不同的都称之为端口转移阻抗。

    完整的计算公式过于复杂,日常工作中也用不到。我们这里只把Z11单独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还是以双端口网络为例:

    端口1的输入阻抗为Z11,端口2的输入阻抗为Z22,而整个网络所在的归一化特性阻抗为Z0。

    则有:

    所以S11和Z11, S22和Z22有一一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测试S11而直接计算出端口的输入阻抗,并在Smith圆图中标记出来:

    3、S参数和相位Phase

    学过微波射频基础知识的同学们都知道,一个射频信号通常需要3个特征指标才能将它描述出来,他们分别是幅度,频率,相位。

    这个三个指标对应了一个射频信号的强度,工作频率,以及初始位置。

    之前在上一期的内容中,有S21和传输系数的关系。

    公式中的φ即为射频信号在通过射频网络后的相位变化。

    下图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的相位延迟图。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频点的信号,在通过滤波器后,其相位延迟是不一样。

    绿色框标出的部分显示,滤波器在8~9GHz的频带内有一个很明显的相位变化不连续现象存在,这是因为,滤波器在这个频带内,S21变化剧烈,从而造成了相位不连续。

    下图是此低通滤波器的S21曲线图。通常来说,滤波器通带边缘都容易引起这种相位不连续的现象,特别是边缘陡峭的滤波器。

    当一个宽带射频信号通过一个射频网络后,由于线性度影响,其每个频点相位变化率是不一样的,将相位变化率做一个集合,我们称之为群延迟,其基本概念及其物理意义,我们将在以后的内容中进行解答。

    好了,这期内容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将重点讲讲S参数的应用。

    出品丨EDA365
    原创作者丨汪洋大海
    排版编辑丨阿迟
    插画绘制丨弯弯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20-04-28):
    期待下期的s参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