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为你揭开 S 参数的秘密(三)

楼主(2019-06-14):
    这一次,为你揭开 S 参数的秘密(三)
    EDA365原创 作者:汪洋大海

    关于s参数的秘密,大家还记得前两篇说了什么吗?

    都还给老师了是不是?不记得的点下面进去好好看看!

    揭开s参数的秘密第三期:

    1、S参数的应用

    前面说了那么多,最后终于来到S参数的应用了,我们学习它,就是为了让它为我们服务。

    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我们在第一期,什么是S参数的章节中讲到:

    S参数是用于描述射频网络频域性能的直接表现。它直接描述了某个频率下射频信号,在射频网络内,端口到端口的传输过程中所发生的电性能的变化!

    是的,有了S参数,我们将可以很轻易的知道,射频信号在通过网络以后所发生的变化。

    这里用一个移动终端所用双工器的规格书为例,为大家讲解S参数的实际应用。

    如图所示,双工器是一个3端口器件。1端口为TX,2端口为RX,3端口接天线ANT。

    发射信号从1端口进入,从3端口输出,而接收信号从3端口进入,从2端口输出。

    双工器可以同时起到滤波和信号隔离的作用。我们需要关注它的:

    S31: 1端口到3端口的传输,即13通路的插损
    S23: 3端口到2端口的传输,即32通路插损
    S21: 1端口到2端口的传输,即1端口到2端口的能量泄漏
    S31,TX到ANT的插入损耗。可以看到,通带频点的损耗很小,而阻带频点的损耗则很大:

    S23,ANT到RX的损耗。同样可以看到,通带频点的损耗很小,而阻带频点的损耗则很大:

    S21,TX到RX的能量泄漏,又叫1端口到2端口的隔离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频带范围内,能量泄漏都非常小:

    这个三个指标都是传输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频点下,其S参数的值是不一样的。

    通过S参数的频域扫描,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器件的频率响应。这对于我们比较器件优劣,预期通路增益都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再来看看TX端口的匹配情况,这里分别以VSWR和阻抗圆图为表征。

    我们看到,通带内的VSWR非常接近1,这说明阻抗匹配良好,反射很小。

    从阻抗圆图,我们也可以看出,通带频点非常靠近圆图中心,即端口阻抗在通带内是接近50欧姆特性阻抗的。

    以上的双工器是一个无源网络,下面让我们再看看有源电路。

    下面以一个低噪声放大器,LNA为例做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直接用S21来表征放大器的增益,而用S12来表征放大器的反向隔离度。

    这里分享一个小知识点:

    如前图所示,厂商用|S21|^2 来表示增益,而大多数厂商是直接用|S21|来表示增益的。

    为什么两者会有不同呢?

    其实这也涉及的我们前两讲说过的内容,即S参数有多种表现形式,S21用幅度相位的形式表达则为传输系数T, 而用dB表达则为10*lg|S21|^2 = 20* lg|S21|。所以才会有|S21|^2和|S21| 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至于对反向隔离度用1/|S12|^2 来表示则是因为实际对|S12|^2取lg为-23dB,取倒数后才得到后面的23dB的数值。

    通过对双工器以及LNA的S参数的解析,不知小伙伴们是否对S参数的应用有了一点初步的概念呢?

    如果还是没明白,也没关系,后续的公众号内容将会有大量涉及S参数应用的内容,敬请期待。

    2、SNP文件的应用

    当前的射频电路设计中,计算机辅助仿真设计被大量采用。对于已知S参数的射频网络,我们通常会直接调用其S参数进行仿真计算。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S参数都是图形化界面,无法直接用于仿真计算,有没有一种文件格式可以直接被仿真软件所调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捷伦(现在叫是德)提出了一种Touchstone文件格式,用于规范描述射频网络在给定频域内S参数,因为它是数字化的表现形式,所以可以被仿真软件直接调用。因为此文件的后缀名都是SNP(N代表端口数),所以大家都习惯称之为SNP文件。

    如今,SNP文件已经成为各大仿真软件的通用文件格式了。

    SNP 文件可以用来描述S参数,Y参数,Z参数,还有噪声系数指标。

    下面例举出几个SNP文件的实际格式。

    这是一个以幅度相位的形式表征的单端口网络:

    这是一个双端口Z参数文件,以复数的形式来表征:

    这是一个噪声系数文件,包含有5个信息点。注意,噪声系数文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跟在S,Z,Y,H参数的后面。

    好了,关于SNP文件的介绍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对于整个S参数的系列介绍,也到此告一段落啦。

    小伙伴们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内容,欢迎到论坛发帖询问!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丨EDA365
    原创作者丨汪洋大海
    排版编辑丨阿迟
    插画绘制丨弯弯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20-04-28):
    说的很清楚,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

网友:
    很详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0-06-28):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