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光耦的画法对不对???

楼主(2019-06-14):
    请大神帮我看看我这光耦的画法对不对,以前出现过光耦不导通,初步怀疑电流不够。然后现在采用这种,请大神帮我看看是否能用。谢谢。

网友:
    R69 70 71 73电阻阻值太大了,这个电阻用330Ω~1K之间比较好,我们一般用欧姆,光耦的导通电流mA级别

网友:
    LED电流不够,电阻值310-200 Ohm ,光耦的两边都是VCC_5V干嘛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