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TEK MiniSTM32 通过串口转usb和PC机matlab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6-14):
    mini板不断向串口发数据,pc端matlab想接收该数据

matlab里面的程序如下:
    s = serial('COM5');
    set(s,'BaudRate',9600,'Parity','none','DataBits',8,'StopBits',1);  %波特率为9600bp,8位数据,无校验位
set(s,'InputBufferSize',10);
s.timeout = 10;
    fopen(s);
    ReadNum = 10;
    GetData=fread(s,ReadNum,'uint8')
fclose(s);
delete(s);
    clear s;

不知道为什么在matlab上一运行这个程序mini板就会有系统复位的现象发生,导致matlab不能正常读取mini板的串口数据。希望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
    看一下,电平匹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