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9-06-14):
如图为一个缓启动电路,别人告诉我说NOOD_LOOP的电压在电路稳定后就不受运放控制了,而是由三极管这条支路直接供电。我搞不懂明明跟运放构成回路但不受运放控制了呢?电路稳定之后NOOD_LOOP电压又是怎样的呢?谢谢解答!

网友A:
    U12B.6 (NOOP_LOOP)信号波形大体随 U12B.5 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D19导通,U12是电压跟随器。D19截止,U12是比较器。

1.上电,VCC对C74充电(Q13基极),Q13开始工作,NOOP_LOOP点电压慢慢抬升到0.7V过程;此时U12工作在比较器模式,U12.6高于U12.5,U12.7一直是低。
    2.继续对C74充电,NOOP_LOOP电压高于0.7V,D19导通,U12工作在跟随器模式,U12.7电压跟随U12.5变化,一直保持在低(假设R121输入信号为低)。这样会通过D19将NOOP_LOOP钳位在0.7V。
    3.R121输入有变化时,只要D19一直导通,NOOP_LOOP将一直跟着U12.5变化,两者的电压差为D19的导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2B.6 (NOOP_LOOP)信号波形大体随 U12B.5 的变化而变化。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9导通,U12是电压跟随器。D19截止,U12是比较器。

    1.上电,VCC对C74充电(Q13基极),Q13开始工作,NO ...

非常详细,感谢解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