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把示波器捕捉到的波形 解析成数字“0”“1”

楼主(2019-06-14):
    芯片1个管脚上以几十MHZ的速率发送几百bit 0101的数据,需要验证是否正确发送了没有,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到管脚上的信号。但数据太多,靠人眼每一bit看过去不太现实,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把示波器保存下来的波形图解析成0101这样的数据。或者有什么设备是可以直接将管脚上的信号直接解析成数字显示出来。

网友A:
    这种场合应该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一般好点的示波器都有配件的,比如usb,iic,spi模块等。你买了以后就可以用来测试专用的信号了,基本都是傻瓜式的一键操作。
    这种东西除了贵,其他都好。: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场合应该用逻辑分析仪。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