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2019-06-15):
请教大神,有现成的1000w开关电源,输出48v20A。我想把它改成输出100v10A。请问修改变压器的参数是否就可以实现,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感谢!

网友:
不但变压器要更换,二次侧的很多器件也要更换,注意电解电容的耐压,反馈网络的参数也要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