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公司的soc系列可以当作普通的FPGA使用吗?

楼主(2019-06-15):
请教大神,要用altera公司的soc系列进行开发,是不是必须学会和ARM有关的知识啊,还是它也可以当作普通的FPGA使用,感谢!

网友:
你说的这些器件,每个SOC都是有对应的FPGA器件,你只用FPGA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FPGA就好了,例如:Arria® 10系列来说就有三个系列:Arria® 10 GX                Arria® 10 SX                   Arria® 10 GT ,对应的soc产品就是集成了:Dual-core ARM Cortex A9 processor (1.5的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