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和相同网络的焊盘距离约束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14):
问题1:过孔和相同网络的焊盘距离约束错误应该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好我办法,比如设置一下相同网络的过孔和焊盘的距离约束不用告警?
问题2: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过孔1和底层的相同网络的焊盘1挨到一起,没有报焊盘的距离约束错误,过孔1和顶层的焊盘2的距离为9mil,报距离小于10mil的错误,过孔1和焊盘1、焊盘2是相同网络,这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神知道?请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相同网络的过孔和焊盘之间不会报Clearance错误,除非你在红色框里选的是same net only。
但是可能报“hole to hole Clearance”、“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等错误,请确定具体报错内容(鼠标放上去,左上角会显示报错内容)。

网友:
    间距优先级是不没选对,他报错优先级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