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和AD转换问题

楼主(2019-06-15):
有人用过KiCAD吗?怎么把AD的文件导进去,我看到网上有个altium2kicad脚本,但是我下下来运行有问题,请指教
ps:用那个网站可以转换,但是我不想传到网上去转换
下图是网上操作教程和我操作之后报错的截图,有用过的大神看看

网友:
    需要安装pl语言编译器的

网友:
    另外就是 AD文件的格式要存成ASCII方式,用bin方式容易出错

网友A:
    perl语言编译器,我用的是ActivePerl_5.16.2.3010812913这个版本,你可以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l语言编译器,我用的是ActivePerl_5.16.2.3010812913这个版本,你可以网上搜一下

谢谢大神指导  请问有没有方法从导入的原理图或者PCB中直接生成或者提取封装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  请问有没有方法从导入的原理图或者PCB中直接生成或者提取封装库

这个没有试过,除了非标准的器件,我一般都用自带库!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  请问有没有方法从导入的原理图或者PCB中直接生成或者提取封装库

AD 的 PCB檔案匯出成 PCAD ASCII格式,再從KICAD的 PCBNEW 中匯入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可以從KICAD 編輯零件的地方找出原本在AD就建立好的零件包裝囉!

网友(2021-03-29):
    AD封装库转kicad封装库
    1.先把AD封装全部放到一张PCB里面
2.文件-导出-P CAD ASCII
    3.打开pcbnew然后导入非kicad文件
4.文件-归档封装
    就可以完成ADPCB封装库到kicad封装库的转换

网友:
    借助贵宝地,问一下,为什么我perl unpack.pl 生成的文件夹是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