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9-06-15):
    如图,不太明白这里的输出电压ISET_G是怎样变化的,因为我的理解是在运放中3脚接地,那么2脚根据虚短电压也会近似为0,那么可调电阻R139并不能控制电压ISET_G,请问我的理解有错误吗?  正确情况下ISET_G应该是怎样计算的呢?

网友:
    你这个放大电路是错的,具体自己找书重新看看运放基础部分

网友A:
    U17是线性光耦,楼主查下HCNR200的手册就能看到典型应用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7是线性光耦,楼主查下HCNR200的手册就能看到典型应用电路图了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截图的时候,把原理图的格点样式修改成点状的,网线状的格点看起来很晕

网友:
    zxbvczx,c.vnxvzx czhxcbv.kxcnvzxcbvzxcb,m

网友:
    HCNR200是线性光耦,前面信号线性变化,在HCNR200后面产生线性变化的电流,运放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