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BUG?

楼主(2019-06-15):
在新建原理图库时,如果选中几只管脚,然后用MS快捷移动放置,必定会出现“未将对象引用设置的实列”错误
不用MS的命令移动没事,或者多选中个线什么的也不出错,求解

网友:
我使用的是AD19.1.4,相同的操作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建议你把逻辑封装复制到新建的元件中,再试一试MS操作了!

楼主:
我的版本19.1.2,新建库,新建零件还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