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空气检测求方案,求推荐合适的单片机IC

楼主(2019-06-16):
功能:
 1、检测到车内PM2.5超标就报警,
 2、通过手机可以查看车内空气指标,
3、可以显示一些空气指标信息。
 4、预留部分是后续升级产品。
求推荐方案公司,或者根据上图推荐合适单片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國內嗎

需要车规级的

网友B:
单片机主流厂家:ST NXP Renesas MCP ,还有一些台系的:新塘啊等等,国产的像GD,但是你要的是车规级,一般也就一线的厂家可以吧,Renesas  NXP 汽车电子做的相对另外两家要好,你看看自己的选择,我记得瑞萨应该是汽车的电子份额最大的,但是不仅仅限制于MCU。

网友B:
像你要找这种一般直接找代理商都有现成的方案,一整个方案,不仅仅是mcu,是整个系统都可以给你推荐最合适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主流厂家:ST NXP Renesas MCP ,还有一些台系的:新塘啊等等,国产的像GD,但是你要的是车规级,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你要找这种一般直接找代理商都有现成的方案,一整个方案,不仅仅是mcu,是整个系统都可以给你推荐最合适 ...

直接找代理MCU公司就会有整套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找代理MCU公司就会有整套方案吗?

一般都有,都是有sol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有,都是有solution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以加我576985242我给你发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我576985242我给你发点资料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