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bga交换管脚的的问题。

楼主(2019-06-16):
在抖上刷到了,pads里bga的管脚可以根据网络来自动调整,不用人一一交换,想问下这种功能vx系列有吗?还是这个功能是自己开发的?

楼主:
图片顺序摆的有点问题,不好意思哈

网友:
    这是在原理图中实现的哦,VX当然也有。

网友:
    原理图中连接关系变顺后是要更新到pcb的。

网友:
    这截图感觉是在放广告????

网友A:
    这是Mentor 的 IOD/IOPT, 支持市面上所有上市的FPGA器件。
通过part number 就可以自动创建大型复杂的器件symbol
    原理图中设计好逻辑连接后,在PCB中放置器件,然后启动IOPT,IOPT会根据器件的摆放位置,器件角度读取飞线信息,自动根据飞线最小长度,最少交叉等基本原理来优化IO 管脚,达到缩减布线距离,减少过孔数量,减少PCB层数等目的。
此功能不仅支持Xpedition, 而且也同时支持PADS Pro
北京本月底会有专门针对此功能的免费线下worksh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Mentor 的 IOD/IOPT, 支持市面上所有上市的FPGA器件。
通过part number 就可以自动创建大型复杂的器件 ...

老吴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