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加密的skill怎么重新编辑

楼主(2019-06-16):
请教一下大神们,已经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用什么编辑器来编辑呢?

直接用notepad打开全部乱码。

网友A:
加密的即使知道密码也只能使用,不能进行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的即使知道密码也只能使用,不能进行编辑!

还有这种事情?

那如果自己写的skill,加密之后要修改的话还改不了?

加密用哪个软件加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事情?

那如果自己写的skill,加密之后要修改的话还改不了?

如果你自己写的话肯定是有源码的啊,要修改就直接拿源码修改,修改好再重新加密,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想不清楚?

加密使用encrypt函数进行加密:

encrypt("source.il" "xxx.il" "password")

source.il是源码文件,xxx.il是加密后的文件,password是加密的密码。加密后需要知道密码才能加载使用。

也可以去下载个加密skill文件的skill,加载后在allegro里面选择源码文件,然后设置密码,点击加密按钮即可自动完成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