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转换gerber文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转换完成后,用cam350打开遇到几个问题:

1. 钻孔和其他文件不能吻合,钻孔文件很大。后来查找原因,是因为一直使用自动导入中的“finish"

其实应该选择一些左边的“下一步”

附件是

网友(2020-05-27):
或是你输出文件的时候选择钻孔比是2:4,再导入CAM350和其他文件就是一样大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