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焊接到PCB容值会减小

楼主(2019-06-17):
路过的大神帮忙看一下,同样的电容焊接到自家的PCB上电容容值会明显减小,但是焊接到别人提供的PCB上电容值就没问题
产品是一样的,会不会和电源的处理或者PCB板材有关系。请帮忙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PCB网络上也有寄生电容的,受材质、层叠&布局布线影响的,看你家PCB和别人PCB设计有多大区别的?

网友A:
比較你們家跟別人家的pcb到底差了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較你們家跟別人家的pcb到底差了那些

没有人家的PCB的版图,如果有就好办了!但是板子不复杂,走线上的差异不大!谢谢!
但是板材引入的误差也不应该这么大,20uf的电容,测量下来只有15uf的样子

网友:
很正常,电容的误差值本来就比较大

网友:
    光PCB不可能有这么大影响吧

网友:
    如果是陶瓷介质高容量MLCC电容,容值会随工作时的直流偏压而改变。

网友:
    先试试不焊电容,直接测试两个焊点间,看看是初始的寄生电容差异还是电容本身的差异

网友B:
    电容测量原理是RC充电时间,因此不是你的C变小了,而是R变小了。看看你的板上有没有有源器件,形成了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测量原理是RC充电时间,因此不是你的C变小了,而是R变小了。看看你的板上有没有有源器件,形成了负电阻 ...

没有有源器件

网友:
    你是裸板焊接还是有器件的?
    要有器件,在焊接前先量一下引脚间的电容。

网友:
    工作条件不一样吧?温度、电压这些参数。如果小容值电容,寄生参数也会造成容值不一样,一般都在1pF以下才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先仿真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