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耦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9-06-17):
如图当ACPL-217-50AE的2脚导通,也就是正常工作的时候,OK_B输出一个3.3V的电平对吗?我去查资料显示这个光耦正向电流50mA,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0.4V,正向电压1.4V,那么我有一个疑问,这里的正向电流是4脚到3脚的电流是50mA对吗,光耦正常工作的时候4脚到3脚有一个0.4V的饱和压降对吗,饱和电压0.4V和正向电压1.4V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对;
不对;
    饱和状态,Vce = 0.4V,对;
    正向电压1.4V指的是输入侧二极管压降.

网友:
    正向电流和正向压降应该都是指输入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不对;
饱和状态,Vce = 0.4V,对;

感谢解答,顺便问一下:如果集电极和发射极有一个饱和压降0.4V的话,那么在这个电路中是否输出电压就为3.3V-0.4V=2.9V呢?

网友:
    正向电流50mA是指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最大是50mA,正向电压也是指发光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正向电压1.4V是LED压降

网友B:
    R401应该接到3.3V上

网友C(2019-07-20):
引用 网友B:
    R401应该接到3.3V上

    不行,他这这个输出这里是明显要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你接到上面去,这里就没有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他这这个输出这里是明显要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你接到上面去,这里就没有低电平了

    接到上面高电平是弱上拉,低电平时直接接地,当然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