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户外背景噪声测试的疑问,感谢!

楼主(2019-06-17):
最近在摸索户外测试车辆飞辐射发射,今天去郊外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见图。
接收机按照GB14023参数要求设置,途中图中限值线为3m法,平均值的限值,因为标准还有峰值或准峰值的要求,所以测试背景的时候直接峰值滤波器。
图中有四个部分已经超过了限值,我认为第一个可能由于接收机和接收机的电源线发出的,明天取验证。最后的超标点我认为是手机基站信号造成。可是中间的两个超标部分就看不出来了。户外周围没有其他用电设备和车辆。

对于这样的环境,大神都有何看法?如果将第一段超标压下去,这环境是否还可以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第一段是接收机引起的,这个环境不符合要求,先确定是不是接收机引起的才能进一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