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5设置求解

楼主(2019-06-17):
    鄙人使用正版16.5版本orcad cis 遇到三个问题:1、放置heterogeneous 元器件时,只能放置其中的第一个part,如果需要完整的放置,需要copy手动选part编号,如下图:
    188992[/a ttach]
2、元器件不能自动编号,放置出来的元器件都是?
    3、放置两个相同的heterogeneous 元器件时,需要annotate两次才能编号成功,如果只编号一次,其中一个仍然保持?
以上问题我使用盗版的版本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自身的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

    翻了比较多的资料,没有这方面的阐述;来这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是否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
    没有的话就准备问下FAE看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