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STM32隐藏的电源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情况如下:我使用的是stm32官方的元件库,使用芯片的时候发现电源引脚是被隐藏(没有?)的,点开pin的设置,的确是有电源引脚,也是设置的显示,但是显示为灰色;点击眼睛的图标也没有什么响应,想知道是为什么?需要自己绘制原理图吗?
PS1:图片上传不上来,一直说我格式不对,都已经是jpg了的说
PS2:使用的是AD19
PS3:这标签……

网友A:
删掉管脚再放置一模一样管脚,同步到原理图了,

网友:
    双击点进去就可以修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管脚再放置一模一样管脚,同步到原理图了,

    谢谢大神

网友(2025-02-19):
    原件库给设计了两个PART,分别是PART A 和PART B,电源引脚包括外联电池的电源脚都在PART B里,进到原理图库对它进行编辑,把电源引脚都改成part 1 里,并删除PART B即可。

网友:
    下载 器件库  ,推荐 https://componentsearcheng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