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stm32怎么实现脱机下载

楼主(2019-06-17):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9-10-09):
像个手持设备,先在脱机烧写器里面考入BIN或HEX文件,再通过脱机烧写器的JTAG端口或SWD端口就能离线烧录程序了。
个人觉地要是用于产品的售后的话,还不如直接在产品上加入I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