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5

楼主(2019-06-17):
altium designer15 启动时一直有一个提示 不知道怎么解决 或者怎么设置才能取消掉啊???

网友:
应该是脱离公司的license服务器(一个license可以许可多台电脑),你可以换个license方式,用独立脱机license文件破解(一个license一台电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