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快速充电的四个阶段

楼主(2019-06-18):
    揭秘快速充电的四个阶段

    关于充电器充电,很多小白都觉得,固定电压接上,然后往里面送电流就行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做法,因为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的,每个阶段的电压和电流都可能不同,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下面这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解释了充电过程中的每个阶段,短小,但是全面,值得一读。注意结合配图!

    充电器充电通常可分为预充电、快速充电、涓流充电、补足充电四个阶段:

    一阶段:预充电

    对长期不用的或新电池充电时,一开始就采用快速充电,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因此,这种电池应先用小电流充电,使其满足一定的充电条件,这个阶段称为预充电。

    二阶段:快速充电

    快速充电就是用大电流充电,迅速恢复电池电能。快速充电速率一般在1C以上,快速充时间由电池容量和充电速率决定。快速充电分恒流充电和脉冲充电两种,恒流充电就是以恒定电流对电流充电,脉冲充电则是首先用脉冲电流对电池充电。然后让电池放电,如此循环。电池脉冲的幅值很大、宽度很窄。通常放电脉冲的幅值为充电脉冲的3倍左右。

    三阶段:涓流充电

    涓流充电的主要问题是充电速度太慢,例如,容量为1Ah的电池,采用C/10充电速率时,充电时间要10h以上。此外,电池采用低充电速率反复充电时,还会产生枝晶。大部分涓流充电器中,都没有任何电压或温度反馈控制,因而不能保证电池充足电后,立即关断充电器。

    四阶段:补足充电

    存放时,镍镉电池的电量将按C/30到C/50的放电速率减小,为了补偿电池因自放电而损失的电量,补足充电结束后,充电器应自动转入涓流电过程。涓流充电也称为维护充电。根据电池的自放电特性,涓流充电速率一般都很低。只要电池接在充电器上并且充电器接通电源,在维护充电状态下,充电器将以某一充电速率给电池补充电荷,这样可使电池总处于充足电状态

网友:
    这个真的长见识了,so这就是新能源汽车2个小时能充满80%的电,然后剩下20%还要充2~3个小时的原因呗。第一阶段只是针对长期不用和新电池的不?正常我们充电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另外为啥不把三阶段包含着四阶段里?没看出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