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具采购求助

楼主(2019-06-17):
我想买一些硬件开发的工具,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品牌或者购买渠道
1. 恒温焊接台, 风枪。
2. 直流稳压源。
3. 示波器(100M以内)。
4. 信号发生器。

性价比高一点差不多就行,示波器给的预算只有几千,估计只能50M的,太穷了没办法。

网友:
50M示波器不知道能看到什么。热风枪和焊台推荐快克。国产里性价比较高

网友:
示波器几千的国产100M以上还是不少的,比如普源MSO1104Z-S

网友A:
泰克的展会机,150M也就4000左右,几千块可以买到不错的示波器的,多选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展会机,150M也就4000左右,几千块可以买到不错的示波器的,多选选。

有途径吗?我看淘宝上有旗舰店,100M 6000多 4通道的
100M要测电源噪声的话是不是还是比较勉强的?

网友:
    50MHZ示波器不如不用,还可以再加点放大台灯、胶枪、精准电流源之类

网友:
    还可以再加点放大台灯、胶枪、精准电流源之类

网友:
    要单干了吗

网友:
    100M可以买我们的,京东官网ZLG的,应该是3K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途径吗?我看淘宝上有旗舰店,100M 6000多 4通道的
    100M要测电源噪声的话是不是还是比较勉强的?

    我就是在某东上搜的,某宝上应该也有很多,电源噪声分析还是比较复杂的,一般频率会集中在几十k到几十M之间,取决于电源的工作原理,如果只是初级的开关频率附近的噪声分析,100M基本就够了,如果选2通道的会便宜很多,我刚才查了一下,泰克的1152基本都是4000多的

网友B:
    在某宝上买的QUICK236,也感觉不好,是不是看一下高频烙铁,是不是会快点,没用过。示波器在某宝上看到麦科信比较便宜,没用过。有用过的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宝上买的QUICK236,也感觉不好,是不是看一下高频烙铁,是不是会快点,没用过。示波器在某宝上看到麦科 ...

    快克是挺好用的,我以前公司就用的快克,好像是90W 和150W的高频,现在看看价格感觉还是有点贵的,原来以前用的那把风枪要14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