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模块,不知道恒流输出可以给电流变化的负载供电吗?

楼主(2019-06-17):
XL4201,24V转5V,输出电流变化0.6A-1.8A,这样可以吗?公司做了个板子,用这个恒流芯片,可以工作,就是芯片有点烫,不知道电流是怎么变化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买一把红外枪,对着IC看是对少°。 然后外面挂水泥电阻,挂到他的最大电流。看他死不死,不死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不太理解所谓的恒流输出是什么意思  这是普通的DC-DC吗  LC滤波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用LDO

网友:
1、将CS连接到地,取消恒流功能,而使用其电压反馈,稳压输出,应是可行的;
2、因电流比较大,烫是必然的,关键是做好散热处理。

网友:
负载既然是可变的,那把恒流功能干掉吧

网友:
負載不確定的話,建議取消恒流

网友:
期望有威望

网友:
一直恒流的话,多余的电流是不是都转换成热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