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模块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大家好:
    我想利用orcad直接调用一个设计完成的模块电路。比如一个DC-DC及其外围电路在设计完成之后,把这些元器件打包组合成一个大的封装,并以料号命名。然后在另一张原理图上,直接输入这个大封装的料号,把DC-DC及其外围电路整个调用出来。且该电路中的每一个分立元件都是可以编辑属性的。
    目前已经了解到,利用cadence的层次设计可以模块调用,但是层次设计调用子电路模块时,是按照绝对路径记录的,即如果在我的电脑上调用了这个子电路,发给另一位同事,除非他电脑上在同样的路径上也存在这个子电路文件,否则调用就会失效。所以如果在调用的时候, 能把子电路直接拷贝到主电路中,那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请问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无其它途径实现这种模块调用的功能。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可以转换为  Orcad模块复用  怎么解决移植之后路径容易失效的问题  希望有大神指教一番

网友(2022-08-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2023-10-10):
图放服务器上一个统一的地址,做成封装的时候指向自己的地址或者别人自己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2023-12-11):
做成CIS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