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阻和PT100测温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17):
之前只用过NTC电阻,电路上就是加个电压分压,然后ADC采样。请问PT100有什么区别,听说PT100还要驱动电路什么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NTC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小;
PT100的是指在0度时阻值在100,温度越高,阻值越高,

网友:
1、温度系数不一样
2、测温范围不一样
3、封装尺寸不一样
4、成本价格不一样

网友:
楼上专业点评啊

网友:
PT100可以采用惠斯通电桥比较,运放放大,AD采集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