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升压IC触摸会发热,调整反馈后电感啸叫有遇到的大神吗?

楼主(2019-06-17):
           目前在做一款充电板,将锂电升压5V输出,合作商选的升压电路如下图:

            5V输出时反馈端的R1是3M,R2是1M,此时可以稳定输出,但是一旦带载用手触摸升压IC,IC迅速发热,甚至挂掉,
    怀疑是反馈端有问题,按比例调整R1和R2的阻值就触摸IC不会挂掉了,但是出现新的问题,此时发现带载能力比较
    弱,输出5V拉低到4.65V左右,同时电感啸叫
        请教一下是否有大神遇到过?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哦,没看到人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