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新人问个题

楼主(2019-06-17):
如图所示的R1是一个上拉电阻接到3.3V上,IO口被拉到高电平,当按下按键S1的时候为什么IO就可以拉到低电平呢,高电平它也是通的啊,谢谢

网友:
当按键被按下 IO口就和地相通了    电阻也就相当于接地上了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对

网友:
因为和IO直接相连的是GND,而到高电平那边有个R1,有R1就会有压差。

网友:
樓上回覆很對

网友:
从IC IO口向负载看,当按键被按下 IO口和地相通, 电阻也接地上,此时IO节点对地电阻和IO节点对VCC电阻可忽略不计,根据分压原理,IO节点处电平接近零。

网友:
因为电流都往阻抗低得地方跑,而地或者电源都是电阻低的。所以IO直接接到了地。为低电平

网友:
4楼解释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上的讲的对1

网友:
S1断开时,等效电路如左图,IO口经过R1上拉为高电平;
S1按下时,等效电路如右图,IO口通过S1接地为低电平。

网友:
io口被强制下拉到地

网友:
简单的电阻分压

网友:
自己看12楼的等效电路,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解释都很棒

网友:
这就相当于两个人掰手腕  谁的力气大 谁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