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网络的辅助线不见了

楼主(2019-06-18):
多层和顶层的GND的辅助线不见了,其他网络辅助线都有,
同一个器件只有GND没有辅助线,其他网络可以右键器件网络显示和隐藏,对GND没有效果,L打开所有层也没有反应,

用右下角PCB窗口更改GND辅助线颜色后只是底层的GND连线颜色变了,其他的GND不显示,怎么才能让他显示出来??

。。。。。。。。。。。。

网友A:
    你说的辅助线是预拉线吗?
    可以试试点击菜单view->connections->show All

下面那个问题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辅助线是预拉线吗?
可以试试点击菜单view->connections->show All

还要晚上回去试试,那个消失的gnd在板子形状的外边可以正常显示,放板子上就不显示了,在板子上时鼠标移动器件是也会显示,但一松手就又没了

楼主:
    好怪啊,不知道是bug,还是我不懂设置,应该不是bug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晚上回去试试,那个消失的gnd在板子形状的外边可以正常显示,放板子上就不显示了,在板子上时鼠标移 ...

根据这个描述,我是怀疑你这个板是不是多层板,里面有一个gnd层。如果是这样,那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描述,我是怀疑你这个板是不是多层板,里面有一个gnd层。如果是这样,那就正常了。

    应该就两层吧,很简单的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你有空的话我晚上发你看看,

网友:
    晚上不行,自己的电脑配置太烂(N年前的垃圾本),只有白天可以

网友B:
通过快捷键N来显示和隐藏飞线
选择GND所在的线或焊盘,按N 选 图中的 NET  即可
用下边的hide是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快捷键N来显示和隐藏飞线
    选择GND所在的线或焊盘,按N 选 图中的 NET  即可
用下边的hide是隐藏 ...

    这个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不行

能截图说明一下么?还有你各层的颜色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截图说明一下么?还有你各层的颜色设置

晚上我把这个文件发上来,有空帮忙看看,昨天应该没删。。。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把这个文件发上来,有空帮忙看看,昨天应该没删。。。

发到QQ邮箱中,1300209821@QQ.com 要不然还要用威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到QQ邮箱中, 要不然还要用威望下载

发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过去了,

    进入PCB选项,将GND这个前边的勾取消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PCB选项,将GND这个前边的勾取消掉就OK了!

我看的前面没有打勾呀,打上的话只是把gnd的焊盘都显示出来了,把钩去掉还是那样啊

你打开这个文件里面钩是打着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的前面没有打勾呀,打上的话只是把gnd的焊盘都显示出来了,把钩去掉还是那样啊

你打开这个文件里 ...

我发现这个可能是AD的bug,你可以用鼠标从右下往左上,将图中所有器件选择,然后用move移动一个位置就可以了,你图中目前定义的外形区域有问题,挪开超过这个版型大小的即可,!
然后全选keepout层,重新生成一个外形
    重新设置圆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这个可能是AD的bug,你可以用鼠标从右下往左上,将图中所有器件选择,然后用move移动一个位置就可 ...

    嗯,我全选中直接拖动板子换了个位置,但gnd的辅助线真的出来了,好奇怪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这个可能是AD的bug,你可以用鼠标从右下往左上,将图中所有器件选择,然后用move移动一个位置就可 ...

我昨天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交互布线模式下在原理图中选中所有元件,回PCB编辑界面拖动所有元件,辅助线就出来了。然后按下返回,布局又回到之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