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导入pindelay的是在哪里?

楼主(2019-06-18):
以前用的16.6,现在换了17.2的,找不到pindelay导入在哪儿了

网友A:
    老地方,File->Import->Pin delay

网友B:
    一年多没来论坛了,居然看到杜老师还活跃在论坛回复小白啊,佩服佩服!现在论坛感觉没以前热闹了,好多帖子发出去求解答都没回复了,特别是pads版本软件操作的论坛讨论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年多没来论坛了,居然看到杜老师还活跃在论坛回复小白啊,佩服佩服!现在论坛感觉没以前热闹了,好多帖子 ...

你都不来了,还能热吗?

网友(2019-09-26):
    ;P;P;P;P;P;P;P

网友C(2020-06-10):
引用 网友A:
    老地方,File->Import->Pin delay

老师,你好。导入后没有数据进来,并且CMG里面对应为龙色,不可编辑。
    是什么原因呢?是软件没安装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导入后没有数据进来,并且CMG里面对应为龙色,不可编辑。
    是什么原因呢?是软件没安装好吗 ...

    要打开检查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打开检查开关

    这里是勾上的。导了1个BGA的,只有一个PIN的PIN DELAY导进来了。原来16.6好像没有出现个这个问题。

网友D(2023-02-10):
引用 网友A:
    要打开检查开关

    这个pin delay 可以直接写么?只能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pin delay 可以直接写么?只能导入?

可以到CM里面一个pin一个pin的填

网友:
    File->Import->Pin delay

网友(2024-03-01):
    导入了  但PCB中没有显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