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堆叠与EMC性能的关系,求大神关注

楼主(2019-06-18):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要设计一块25*45mm尺寸的HDI板,可以任意阶互联。
主控芯片是类似手机平台的ARM+PMU+EMCP+RF(800M~2.4G),外设主要是一些MIPI接口的LCD屏,摄像头等等。
因为主板尺寸比较小,我可以用8层~10层设计,采用FR4 PCB材质。请问是不是板厚越小,EMC的性能会越好呢?比如是不是0.6mm的板比1.2mm的板厚好?

理由是采用更薄的板。层与层之间的间距更小,地层(电源层)可以对信号层起到屏蔽作用。这样的思考是否合理呢?
我想把板子做得最薄,最轻。请问用什么样的PCB堆叠最好?

欢迎探讨,
谢谢。

网友:
    Sig和Plane越近。耦合越明显。但是抑制EMI效果越好~(不过主要还是需要考虑PI的问题!)
平面越完整越好~不要有跨分割,如果迫不得已就需要端接来解决。
    Plane跟Plane也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就是需要考虑到阻抗和PCB的承受的压力。
RCC一般适用于HDI这种密度的板子。不过RF4听别人说也没问题!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网友:
    可以順便詢問板廠設計及製程能力

网友A:
    参考地层越多,EMC效果越好

网友:
    可以参考论坛置顶的几个关于PCB叠层设计

网友:
    0.6mm估计能设计成8/10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地层越多,EMC效果越好

    成本是个关键吧,手机这个行业现在竞争不小

网友:
    考虑参考地层

网友:
    高手很多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