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低损耗微波波导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9-06-18):
有谁知道低损耗微波波导指的是什么?

网友:
你看的上下文是什么?

网友:
波导传输如同微带线一样进行微波信号传递,早期因为加工工艺和材料的原因,都是使用波导进行微波传递的,后来因小型化等因素才发展了微带线。刚开始发展微带线时,它的损耗是要大于波导传输的。 现在同样如此,在微波频段、毫米波频段,用波导理论实现的腔体滤波器插损和带外抑制要远远好于LTCC 等工艺的滤波器。

网友:
还有种上下文:
波导传输的损耗和波导本身的加工工艺相关,如腔体内部的镀层材料,平整度,腔体接头的设计等等。 这样也会导致有不同插损的波导设计/工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