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18):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

1.RJ45端口浪涌测试疑问:

据GB17626-5,其一共有4种波形,具体到RJ网络端口,测试使用的发生器波形是?

2.器件选型疑问:

室内10/100网络浪涌防护中,通常会涉及到共模防护和差模防护。在处理共模防护时,放电管怎么选型?   其防护等级通常要做到6K?4K?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1)对于不同场合使用的产品及产品的不同端口,由于相应的浪涌(冲击)瞬态波形,各不相同,因此对应的模拟信号发生器的参数也各不相同。例如:对交直流电源端口和短距离信号电路/线路端口,通常采用的是1.2/50μs(8/20μs)组合波信号发生器;对电信端口和长距离信号电路/线路端口,通常采用的是10/700μs(5/320μs)的符合ITU要求的是试验信号发生器。

2)方案一: 10/100M 以太网口 适用条件: 以太网室内走线
测试标准 :TU-T K.21 (10/700μS) 阻抗(40Ω) 差糢:2KV 共模:6.0KV
方案一: 10/100M 以太网口
测试标准 :TU-T K.21 (10/700μS) 阻抗(40Ω) 差糢:2KV 共模:6.0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1)对于不同场合使用的产品及产品的不同端口,由于相应的浪涌(冲击)瞬态波形,各不相同,因此对应的 ...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