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D 二次放电问题

楼主(2019-06-18):
请教大神,

金属外壳的设备中有一个浮地的金属件,
对该金属件接触放电6KV,该金属件会对金属外壳二次放电(放电点可以看到在外壳上),出现设备死机等异常,
但直接对金属外壳接触放电6KV pass

求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可以用什么理论解释!

非常感谢!

网友A:
二次放电是由于距离不够造成,放电阻抗比较小,能量更强,所以干扰也比较大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放电是由于距离不够造成,放电阻抗比较小,能量更强,所以干扰也比较大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