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给个多功能污水流体处理专用工业微波炉的工作原理?感谢!

楼主(2019-06-18):
谁能帮忙给个多功能污水流体处理专用工业微波炉的工作原理?感谢!

网友:
多功能污水流体处理专用工业微波炉产品说明:
使用微波能处理污水的七大技术优势:
 微波对流体中的不同物质进行选择性分子加热;
 微波对流体中的吸物质的化学反应具有强烈的催化作用;
 流体中的固相微粒在微波场中能迅速沉降与水分离
 由于微波加热是吸波物质分子直接放热,所以污水置于微波场中,不能温升迅速,而且能量非常集中,而且在较低温度下旧能杀灭微生物;
 由于微波对流体的穿透作用,所以置于微波场中的流体表现为加热非常均匀;
 由于是微波场中的流体直接把微波转化为热能,因此不能被处理流体带入任何新的污染物,而且节省综合能耗;
 微波加热高效节能。
该设备包括其上设有微波发生器、微波输入口及流体进出口和工作门的谐振腔以及分别设于流体进口和出口处的密闭屏蔽器,其特征在于谐振腔内设有专供流体在微波场中反应的流体环流器,谐振腔上部和下部分别设有与流体进出口相连接的保证流体能按工艺要求连续给入和派出的装置。该设备全部配件均为国内组装生产。
微波能污水处理技术主体设备的工艺:
该设备均为国内组装生产,微波发生器为40KW大功率波源,流体环流器采用聚四氟乙烯管和石英玻璃管,其余组件均为不锈钢焊接而成.所有组件间连接的法兰均符合国标.

网友:
整个原理看上去就是个大型的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