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浪涌方案设计

楼主(2019-06-18):
  公司某产品网口浪涌共模4KV测试不通过,网口交换芯片直接失效重启,经过整改分析测量靠近交换芯片端的浪涌残压在10V 以内。
而该交换芯片抗干扰能力较差,所以失效。
    寻求进一步解决方案,气体放电管反应速度太慢,导致它动作前部分能量通过变压器耦合到次级将芯片挂掉,将如下图所示中心抽头气体放电管BA301更换成反应更块半导体放电管TSS器件BS0060N-C或者BS0300N-C,6KV测试通过。

    目前该方案还在进一步论证中,主要产品应用于室外,怕存在批量的质量、失效等问题。
    对于该方案,存在几点疑问,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1.  以前中心抽头都是用气体放电管,结电容低,电气绝缘隔离度高,通流量大,换成半导体器件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2. 中心抽头放半导体放电管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有谁见过这样用过产品?

非常感谢!

网友A:
理论上抽头到地电容大一些对信号质量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有可能会影响EMI,你们应该会测试EMC吧   比较好奇  你这个C6是高压电容吗? 共模浪涌重启,应该可以通过把初次级距离拉大一些解决吧 你们目前是隔开多远?  另外提醒下,RJ45上网络命名有错误,3口应该是TX-

网友:
中心抽头上的结电容影响没那么大,有用过TVS的

网友:
有见过用半导体放电管的,要关注动作电压,防止接POE导致动作。

网友B:
以太网口的防雷保护中,目前我们验证半导体放电管用于中心触头的方案比气体放电管稳定性更高(电压范围更精确,残压小)。
气体放电管选取直流击穿电压90V(BC091N-H)比300V的放电管效果更好。
考虑到POE供电,以及电力线触碰,半导体保护管选取BS4200N-C-F更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口的防雷保护中,目前我们验证半导体放电管用于中心触头的方案比气体放电管稳定性更高(电压范围更精 ...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之后也需要进行浪涌测试,可以参考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抽头到地电容大一些对信号质量影响是不大的,但是有可能会影响EMI,你们应该会测试EMC吧   比较好奇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