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P0口接电机驱动(H桥),能够驱动电机,但是用其他IO口就不行,是驱动...

楼主(2019-06-18):
51单片机使用P0口接电机驱动(H桥),能够驱动电机,但是用其他IO口就不行,是驱动能力不足?

最小系统P0口上拉电阻是1k排阻,接电机驱动(IN1,IN2,EN1这几根)时高电平输出3.2左右,能够驱动。换P2口,高电平只有1.2V左右,驱动没反应,电机不转,把驱动器的线一拔掉,高电平就接近5V了。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应该在P2口再接上拉电阻吗?开发板P0口上拉电阻20k可以驱动,自己做的板子P0口上拉电阻10k又不可以,怎么回事啊、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口试了L298N电机驱动,高电平都可以接近5V。

楼主:
是不是需要驱动能力强电阻就应该小一些?P2口输出高电平达不到3.3V驱动器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只能用P0口了。

网友A:
我建议 把P2 的上拉也换成 1K

网友:
每个IO以及整体带电流的能力在芯片手册上都有写,楼主自己看看吧,P0比其他口要牛逼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 把P2 的上拉也换成 1K

P2口内部都有很大的上拉电阻了吧

网友:
单片机IO口拉高输出能力不行,一般IO口低电平有效,作为负载的负极,吸电流能力比较强。引脚几乎没有拉高能力,P0拉高需外接上拉电阻,否则没有拉高能力。p0口串电阻带电机不如直接接电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