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9-06-18):
那位大神计算一下这个放大倍数和工作原理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是运放?怎么看都像迟滞比较器啊

网友:
本电路是一个比较器。
判断是比较器还是运放,关键看反馈,如果是负反馈,即输出反馈到输入的负端,则是运放,反之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是运放?怎么看都像迟滞比较器啊

理解错了  确实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
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