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画出任意形状的封闭曲线???

楼主(2019-06-18):
有一个不规则的封闭曲线,怎样把它画出来,用尽量简单的语句,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
画线的过程中,在英文输入状态下,按shift+空格,可以切换走线的拐角方式。
但是,按本方法,不是所有形状都能画的出来。

可以在Auto cad里画,再导入。

网友:
    将网格设小,用线描画,看你的精度要求了,最好就是用其他工具画好后导入!参考logo脚本之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