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 Router闪退

楼主(2019-06-18):
系统:win7 64位
VX2.2 Router里面走线时走着走着一会就闪退了,有时是卡死,CPU占用也不高,但是就是卡死或者直接闪退,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
哎呀,看的人挺多,咋没有一个大神回复一下呢,还请不吝赐教呀

网友A:
没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破解成功

应该是破解成功了的呀

网友:
    应该是没完整破解成功

网友(2019-07-22):
    操作几分钟,需要保存一下,然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