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Allegro添加Logo的工具

楼主(2019-06-18):
这个工具很容易给自己的PCB添加LOGO,觉得很实用,分享给大家。

Allegro RATA工具.rar

1.4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93, 下载积分: 威望 -5

RATA Raster(BMP) to Allegro(IPF)

网友:
    里面有安装和使用说明吗?

网友A:
    可以把logo做出封装,既方便复用,又便于移动,制作方法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ezLBftFKA

    hw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logo做出封装,既方便复用,又便于移动,制作方法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 ...

不错

楼主:
    一、安装
    安装文件,点击 setup.exe,开始安装,安装完毕后,在开始菜单里会有:
    RATA Raster(BMP) to Allegro(IPF)程序。

    二、BMP转IPF
    a)        执行 RATA Raster(BMP) to Allegro(IPF),打开程序
    b)         选择左下角的  1-SelectBMP file,导入 bmp 文件。注意:bmp 文件为单色,可以用画图软件另存为单色文件
    c)        选择设定
    LinesThick:线宽设置。
    Scale:1 Pixel is [] Mils :  一个像素是多少 mil 的比例。
    PickColor:颜色选择,点图上的颜色(黑或者白)。
    d)        生成 out.plt 文件
    点击“3-Make out.plt”后会生成一个out.plt文件。
    e)        结束转换。
    点击“4-bye”。

    三、Allegro导入LOGO
    a)        点击File->Import->IPF...
    b)        选择导入的层
    在Options中选择。
    c)         将导入的 LOGO 放到合适的位置上
    d)        修改边缘
    导入的LOGO边缘由于是线组成的可能有点不太光滑,可以适当修改一下。使用“Add->Line”命令。进行边缘修饰。
    e)        修改完成

网友B:
    EDA365给提供的免费skill里面有可以导入图片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单独安装一个?只要在画图里面把logo的图片村委bmp单色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A365给提供的免费skill里面有可以导入图片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单独安装一个?只要在画图里面把logo的图 ...

    我是直接用的EDA36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DA365给提供的免费skill里面有可以导入图片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单独安装一个?只要在画图里面把logo的图 ...

    你好 导入提示:this bmp file is not available如何处理 改变图片大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导入提示:this bmp file is not available如何处理 改变图片大小也不行

这个不知道是你的图颜色的问题还是图片或者图纸太小的问题,可能图太大或者不是单色图。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logo做出封装,既方便复用,又便于移动,制作方法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 ...

    好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logo做出封装,既方便复用,又便于移动,制作方法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 ...

    我的这个版本怎么没有这Logo这一项呢?

网友A:
    打最新的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最新的补丁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打了补丁后出现Import->Logo但点击后没有反应。

网友A:
    你不会打了一个假的补丁吧,补丁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打了一个假的补丁吧,补丁号是多少?

    就是群里面分享的那个补丁(Hotfix_SPB16.60.098_wint_1of1)

网友A:
    你打这个更新一点的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80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这个更新一点的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8072-1-1.html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最新的补丁

非常感谢,终于可以了。而且的确很方便。

网友(2019-11-02):
    怎么没权限下载?

网友:
    eda365的silk里面就有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这个更新一点的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8072-1-1.html

这个好,支持,我通过实践验证了可以

网友:
    可以,不错可以mark一下

网友(2020-05-20):
    做成mechanical symbol不香吗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B:
EDA365给提供的免费skill里面有可以导入图片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单独安装一个?只要在画图里面把logo的图 ...

我这里显示这里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A365给提供的免费skill里面有可以导入图片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单独安装一个?只要在画图里面把logo的图 ...

我的也显示过期了,不可用了

网友:
    都很实用哇。

网友(2022-01-01):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版本怎么没有这Logo这一项呢?

因为他的是做封装模式,你的是画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