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熟悉GPS的么?

楼主(2019-06-19):
GPS都要经过哪些测试才说明性能满足要求?

网友:
知道的大概灵敏度,C/N0,FTFT,捕获灵敏度,跟踪精度灵敏度,定位精度,以及OTA测试,当然还有实际的现场测试等

网友:
接触过一些,测试起来好像比较费时呢

网友:
GPS可以用专业的测试仪器工具进行模拟测试,测试项目也比较多,因为我们的GPS都是接收信息,主要是接收指标。

网友:
进行车载测试,测量精度

网友:
对于终端测试,还是看看搜星多少并且看看各自的信号质量CN0,也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