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WiFi信令测试与非信令测试

楼主(2019-06-19):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WiFi信令测试与非信令测试分别指什么?有啥区别呢?

网友:
通俗的讲,信令测试就是在进行真实的连接条件下进行的测试,测试过程中有信令交互,而非信令就是没有建立实际连接,一般是通过指令强制其进入相关的测试状态进行的。

网友:
楼上解释基本到位啦,对于实际测试,选择什么设备可能会直接影响你的测试方式,信令测试主要是R&S的仪表,CMW500/270等,只能进行非信令测试的,比如IQ view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