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传递到pcb的问题

楼主(2019-06-19):
    rt,上面两张截图有啥区别,和orcad导出netliset后allegro导入netlist有啥区别?
    求路过的pads高手指教,谢谢!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
    没有路过的抬一手吗?pads小白求科普

网友A:
    都是更新原理图网表到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更新原理图网表到pcb。

    哪有啥区别,都是目的一样,为啥软件设计成两个导入网表

网友B:
    怎么进行原理图和PCB封装的关联啊 我在这里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进行原理图和PCB封装的关联啊 我在这里卡住了

    建库的时候编辑电参数里面就可以了!不懂得话,可以多交流交流,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pads Logic 与PADS Layout 一般用第2种,第一种可用到第3方软件